异形焊盘问题

楼主(2015-08-11):
    如图所示,要创建异形焊盘,已经创建了Pin.ssm和solder.ssm;但是在做PAD时有个疑问,那4个通孔焊盘不知道在哪里添加,请高手指点!

网友A:
    独立添加就可以啦,跟螺丝封装,卫兵孔同一道理,只是最后原理图symbol和footprint pin最后一致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独立添加就可以啦,跟螺丝封装,卫兵孔同一道理,只是最后原理图symbol和footprint pin最后一致即可

谢谢,明白了

网友:
    上了PDF  我们也练练手

网友B:
    怎么不见回应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怎么不见回应?

不好意思,上传晚了

    F6181AF4 (3).pdf

网友:
    别那么客气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