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SIWAVE怎样加入allegro中?

楼主(2015-08-11):
siwave怎样加入allegro中?

网友A:
导成dxf或者其他格式的图形可以,但是没有电气属性,过孔也无法识别。
别偷懒,好好设计。

网友B:
遇到这种问题我都想问下why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DT??

????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导成dxf或者其他格式的图形可以,但是没有电气属性,过孔也无法识别。
别偷懒,好好设计。

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遇到这种问题我都想问下why?

谢谢

楼主:
是不是有接口?

楼主:
请哪位大虾回复下,谢谢

网友D:
只听说可以将设计文件导入仿真软件,没听说还能把仿真文件导入设计软件的;一般我们都是先有设计文件,然后仿真,如果没有设计文件,那么你的仿真文件哪里来的,你的问题是不是没说明白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只听说可以将设计文件导入仿真软件,没听说还能把仿真文件导入设计软件的;一般我们都是先有设计文件,然后 ...

我猜他们是想抄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猜他们是想抄板

哦,可能真是想抄板,不然怎么这么搞

网友:
最新版本的siwave之间打开br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