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S仿真] 为什么 layot仿真的时候没有窗口跳出来呢?

楼主(2015-08-11):
为什么 layot仿真的时候没有窗口跳出来呢?如果再点击仿真按钮的话,它就说已有设计正在仿真,请先删除正在仿真的再进行其他仿真。可是之前点击仿真按钮的时候没有窗口跳出来。求各位大神帮忙。谢谢啦

网友A:
破解不到位或者存在兼容性问题,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,不过也是偶尔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破解不到位或者存在兼容性问题,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,不过也是偶尔

基板模型设置的问题。有些特殊工艺的设置好像跑不出来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基板模型设置的问题。有些特殊工艺的设置好像跑不出来。

你的电路跑不了吗?如果跑不了,那肯定不会弹出的。我说的是,我们想要的结果已经有了,只是不弹出那个处理/显示数据的界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电路跑不了吗?如果跑不了,那肯定不会弹出的。我说的是,我们想要的结果已经有了,只是不弹出那个处 ...

在Layout里新建的封装怎么在其他layout调用?需要生成什么文件吗?我画好保存之后调用不了画好的封装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Layout里新建的封装怎么在其他layout调用?需要生成什么文件吗?我画好保存之后调用不了画好的封装。

没有在其他layout里面调用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