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布线的过程中让相同网络高亮?

楼主(2015-08-11):
在布线的过程中让相同的网络高亮显示,应该如何设置?

网友:
    ..就高亮不就行了?

楼主:
    高亮所有网络?我只想让正在布线的网络高亮,就是点到那个管脚,这个管脚的网络高亮。

网友A:
    你走线时候 本来就会高亮同一网络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走线时候 本来就会高亮同一网络啊

    明白了,之前把电源和地都改了鼠线方式,其他器件都是直连,没有某个管脚连接多个器件,还以为要设置才能显示同一网络。谢啦!

网友:
    你是猴子派来的逗比吗

网友(2015-09-17):
引用 楼主:
    明白了,之前把电源和地都改了鼠线方式,其他器件都是直连,没有某个管脚连接多个器件,还以为要设置才能 ...

    改鼠线方式后可以让相同网络高亮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