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从DC出来的电压 要经过 的第二个电路图 在给 HDD供电呢?

楼主(2015-08-11):
求大神解答

从DC分出来的5V 12V电压

从DC分出来的5V 12V电压

经过此电路图,给HDD供电

经过此电路图,给HDD供电

网友A:
想知道啥,这两电路可以用"too young too simple"来形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知道啥,这两电路可以用"too young too simple"来形容。

我是初学者,见谅,大神,我想知道为什DC出来的5V和12V的电压不能直接给HDD供电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是初学者,见谅,大神,我想知道为什DC出来的5V和12V的电压不能直接给HDD供电

不能直接给,你说的是中间接了两个MOSFET吗?那个是控制通断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能直接给,你说的是中间接了两个MOSFET吗?那个是控制通断的。

为什么不能直接供给?不是后面的三极管控制通断吗,如果是MOS管控制通断的,三极管的作用呢?

这个就需要楼楼你自己去了解下产品了~~~再者楼主还需要知道硬盘在某些设备上是支持热插拔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不能直接供给?不是后面的三极管控制通断吗,如果是MOS管控制通断的,三极管的作用呢?

三极管控制MOSFET,

网友:
这两电路可以用"too young too simple"来形容。,这个跟你的需求有关系!!
你觉得不要加开关可以,那直供应该也没问题的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想知道啥,这两电路可以用"too young too simple"来形容。

哈哈,竟无言以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