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设计需要注意些什么?

楼主(2015-08-11):
电源设计需要注意些什么?

记得要断电~~~`_`
记得要通电~<>
記得要插電!>_<!!!

网友:
发现最近你发了好多贴。电源设计主要是看你需要什么样的电源电压和电流,有几路需要供电,效率是否有要求,纹波要求多高,压差是否比较大等等

网友:
电源产品PCB设计的重要性排序是可靠性,安全,性能。
可靠性一哥是热设计,主要有风道,散热,铜皮载流量等。热设计是不能通过后期处理解决的,一旦不过就废了,只能重新设计PCB。

网友:
可靠性的小弟们主要是生产/加工,工艺边,拼板,分板,板子外形,生产指标,过炉方式,过炉次数,应力,补焊,甚至从回流炉到波峰炉的搬运板子的过程都可能产生可靠性问题。

网友:
安全就按照安规规范做好就行了,满足规范中的间距要求。安规问题重要在于一旦不过改板也是没跑的,只是工作量大小的问题,全推翻了重画或是发现根本实现不了也不稀奇。

网友:
性能是原理的事儿,PCB设计要做到就是实现它,基本全是EMC方面,搞清楚那里干扰大,那里容易被干扰,该小的就小,该远离就远离。 EMC不过后期可以整改,虽然多半也要改板,但不是中招即死,所以它排末尾。

网友:
见鬼的毛线网,放一起发不出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