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lay板时,不同电流的电源线改打多大的过孔?

楼主(2015-08-11):
RT
" k9 r0 y. b/ y+ F) F另外,同一处是打一个大孔还是多个小孔好?  L( Y, N; I& @7 H

网友:
电源线换层打多孔较好。

网友:
    和孔径以及板厂孔壁镀铜厚度有关  可以展开成导线计算出来电流承载能力

网友:
    via的大小和个数要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而定,主要是为了防止大电流引起发热和压降太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