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道哪位大侠手上有没有原地mirror text的skill?

楼主(2015-08-11):
问题如题,感谢!!

网友A:
funckey r Spin the element 45

把這個function key 貼到你的 env 裡面
然後重開Allegro , 以後只要按 r , 就可以旋轉任何你選到的物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unckey r Spin the element 45

把這個function key 貼到你的 env 裡面

谢谢这位兄弟的回答,是这样的,我目前做的板子呢是需要将很多text mirror到另外一层,我目前的做法只能一个或者一列的mirror,这样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个,所以才想到问不知道哪位兄台有没有类似原地mirror器件一样的skill。

网友:
软件本身就可以,何必用skill,只不过不是原地而已,但也不是难事,再整体移到相应位置就OK了

软件本身就可以,何必用skill,只不过不是原地而已,但也不是难事,再整体一次性移到相应位置就OK了

网友:
hi~ redeveryday

你先框選你要旋轉的Text , 然後按右鍵 → Spin
然後 Option 視窗中,要選Sym Origin , 如此一來, 你所選擇的Text 都可以在原地旋轉
(如果你是選  User Pick , 則所有的文字會全部一起轉大圈圈

网友A:
另~ 你說的 mirror 和 spin 是不一樣的喔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另~ 你說的 mirror 和 spin 是不一樣的喔

是这样的,我想把bottom层的丝印mirror到top层。

楼主:
自己在顶一下,目前还没有找到好办法。还是手动一个个mirror。期待中.......
感谢!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自己在顶一下,目前还没有找到好办法。还是手动一个个mirror。期待中.......
感谢!!

你是要將bottom层的全部丝印mirror到top层嗎?
而每一個絲印的位置mirror後,都是一樣嗎?
可否請你上一圖片來說明,這樣會比較清楚,你的需求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是要將bottom层的全部丝印mirror到top层嗎?
而每一個絲印的位置mirror後,都是一樣嗎?
可否請你上一圖 ...

是的,全部,而且mirror后位置不变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的,全部,而且mirror后位置不变。

我有幾個問題
1.TOP 層都沒有文字嗎?
2.將BOTTOM層的文字Mirror到TOP層,這樣TOP層如果有文字,是不是會重疊在一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有幾個問題
1.TOP 層都沒有文字嗎?
2.將BOTTOM層的文字Mirror到TOP層,這樣TOP層如果有文字,是不是會 ...

恩,是这样的,我指的不是器件的REF,比如说我有一些客户需要把一些插件器件的PIN number 号也要用丝印的方式给标出来。并且正反面都要。
那如果我器件在BOTTOM层的话,我TOP层的PIN number丝印势必得一个,或者一列的mirror.因为我这个插件器件PIN很多,而且大部分都是不规则的。所以mirror起来很头疼。然后看到论坛里有器件原地mirror的skill,所以才想到说那个高手能不写一个text 也能原地mirror的skill。感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恩,是这样的,我指的不是器件的REF,比如说我有一些客户需要把一些插件器件的PIN number 号也要用丝印的 ...

你可否上個圖片,來說明使用前和使用後?

网友C(2015-09-15):
1.move要的line/text 到板框之外
   (格點開大~~例如5000mil..方便移回原位)
2.將這些被move的line/text export dxf
3.brd關掉
4.import dxf選擇對應到要的層別
5.move剛剛近來的訊息,右鍵點選mirror

上述只適用於TEXT都在Center為中心
這樣就真的是原地mirror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.move要的line/text 到板框之外
   (格點開大~~例如5000mil..方便移回原位)
2.將這些被move的line/text  ...

我试试哦。感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