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sdl文件怎么制作pads的封装?

楼主(2015-08-11):
bsdl文件怎么制作pads的封装?    如附件中这种。

网友:
把他转换成PDF格式或截图后,根据尺寸进行制作。

网友(2017-06-17):
https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3997623&highlight=bsdl

很多芯片厂家提供芯片的bsdl文件,应该是能直接生成芯片的原理图符号和封装,但是没找到什么资料,只有上个连接提到了。。

有了解的大侠 说一说怎么在pads下能导出封装和  orcad的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