项目开发中PCB设计时间需求

楼主(2015-08-11):
请教各位,在项目开发整个过程中,PCB设计需求时间占多少比例合适呢 ?

时间太长导致成本高,开发周期也要相应延长,时间仓促PCB设计人员完成困难。

只有初步方案,原理图并没有确定好,知道会用到的关键器件以及大致结构。前期考虑开发成本以及周期,若成本高周期长则方案不通过。

原理图、PCB、硬件软件调试,假设中间没有意外情况出现的话,这些过程需求的时间怎么分配会比较合理呢?

针对于PCB设计,目前我觉得合适的方案是根据产品要实现的功能,大器件如BGA个数以及层数,加上以往类似方案的时间,来量化PCB设计需求的时间。

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呢?

网友:
这个时间 硬件工程师最清楚! 他跟layout工程师说了算。

网友:
    这个谁做谁知道,生手和熟手的事件相差很大

网友:
    这个硬件到PCB这块基本可以由硬件工程师和LAYOUT工程师确认,画板其实可以几个人同事画一个板,最后整合。主要还是与资源的调度有关系

网友A:
    这个的确不好说,板子的密集度直接影响周期。甚至有拉么几根线,一周都走不通 。。。。

网友B:
    可以扔出去外包,简单省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的确不好说,板子的密集度直接影响周期。甚至有拉么几根线,一周都走不通 。。。。

    确实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可以扔出去外包,简单省事

    难做的才外包

网友C:
关于设计时间,我想说的是,宁可在画板时让LAYOUT慢慢画,别火急的叫交差了事,因为后期板子回来调试时,才发现板没画好就麻烦了,多检查总是好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关于设计时间,我想说的是,宁可在画板时让LAYOUT慢慢画,别火急的叫交差了事,因为后期板子回来调试时,才 ...

    忙的时候项目实在是太多,开发周期短,确实给不了慢慢画的时间,只能让PCB设计师尽量地提高自己的效率。评估设计时间也是为了对各个部门都有一个合理的时间进度安排,实际情况确实太复杂。

网友:
    現實情況是PM總愛壓縮layout時間,一個要出成品設計的工作。

网友:
    基本上一个星期那样,PCB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