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10G数字信号是否可以用通孔实现??

楼主(2015-08-11):
10G数字信号是否可以用通孔实现?这中间需不需要考虑过孔de阻抗变化,还是只能仿真慢慢改进??

网友A:
3Gbps以上就要考虑了,特别是反焊盘和stub的感容性影响。

网友B:
可以用通孔实现,对于via阻抗的控制cousins 版主已经说啦,需要考虑。最好通过仿真来改进,免得浪费时间和金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Gbps以上就要考虑了,特别是反焊盘和stub的感容性影响。

谢谢版主!我自己在做这方面的学习!上次做过一个板子,设计要求10G的,最后只能稳定到5G,无误码!在10G,误码率蛮高,不能用!这次要改版,正在考虑,形成误码率高的因素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用通孔实现,对于via阻抗的控制cousins 版主已经说啦,需要考虑。最好通过仿真来改进,免得浪费时间和 ...

谢谢!但是,主FPGA供应商不能提供模型!所以仿真挺困难的!请问您,‘对于via阻抗的控制cousins 版主已经说啦’,这个在哪里??我怎么没找到呢??谢谢!

网友A:
没有模型就做TDR仿真,控制好过孔处的感性和容性变化。
不过xilinx和altera应该都是有模型的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!但是,主FPGA供应商不能提供模型!所以仿真挺困难的!请问您,‘对于via阻抗的控制cousins 版主已 ...

via阻抗要控制好。对于误码率高的原因很多,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可能造成误码率的升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模型就做TDR仿真,控制好过孔处的感性和容性变化。
不过xilinx和altera应该都是有模型的吧

谢谢!上次确实过孔没控制好!还有一个主要因素,板厚!这个主芯片,还没上市!!所以不提供模型!

网友:
过孔的阻抗可以用仿真去优化,但是也要考虑板厂的生产工艺,板子出问题不一定就是设计的问题

网友:
对于10G信号来说,阻抗控制很重要,但是想不仿真也可以,常规的打孔,记得背钻,信号线走带状线,过孔的地方做成差分过孔,旁边记得打地孔。有了这些措施,10G信号应该问题不大。还有一点记得线长尽量短。

网友:
仿真阻抗其实意义不是很大,如果真觉得不放心,可以在做完板子后用TDR测量一下过孔阻抗,如果阻抗能设计在85Ω左右,应该是很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