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ide命令165可以导弧,166怎么不可以了,还是有其他菜单命令代替了?

楼主(2015-08-12):
slide命令165可以导弧,166怎么不可以了,还是有其他菜单命令代替了?
那么有是什么命令呢?求大神解决一下啊?
谢谢!

网友:
同求,16.5 推挤改成arc就可以把45度角推成弧线,16.6没了那个选项了。

网友A:
有的,166更加智能化,option选择arc后移动线还是推挤,但是移动尖角就是岛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的,166更加智能化,option选择arc后移动线还是推挤,但是移动尖角就是岛弧

能否具体解释下,谢谢!

网友:
我之前也比较纠结16.6的这个问题,但是还没有解决,有自动导弧的命令,但是想手动导弧,却无论怎样设置都不行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能否具体解释下,谢谢!

推挤命令下,设置arc岛弧,鼠标放到需要岛弧的折角处,注意是岛弧的折角处,这时候鼠标会变成类似WINDOS移动的那个图案,这个时候点左键这个折角就会岛弧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推挤命令下,设置arc岛弧,鼠标放到需要岛弧的折角处,注意是岛弧的折角处,这时候鼠标会变成类似WINDOS ...

是的,必须得正好选中拐角处,16.3的可以直接退斜边的线段两端就全导弧了,这只能一个拐角一个拐角的导了,不过16.6里找到了此功能,谢谢!

网友(2015-09-17):
16.6真的找不到推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