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新版win10+allegro16.6体验差

楼主(2015-08-12):
升级了win10,allegro的大十字光标不见了,还有选中对象高亮过程很慢,有同样问题吗?

网友:
    换台2W的机器

网友:
    我这一切正常~楼主试试重装一下显卡驱动吧,win10不一定有你现在显卡的驱动

网友:
    大十字光标是设置的问题吧

网友:
    需要設置吧。。本人升級win10導致藍屏,目前仍然使用win7中

楼主:
    是显卡驱动问题!

楼主:
    后来发现蓝屏问题,是一个加密软件兼容性问题,忆赛通跟win8.1,win10,都会冲突蓝屏重启,无奈明天装回win7!

网友:
    2台电脑都升级了WIN10  16.6 完美运行 , 16.3的allegro  PCB 能完美运行 ,但是16.3的  原理图 capture  cis  运行后 会很卡  CPU 占用99%

网友(2015-10-24):
   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,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