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0 学习提问

楼主(2015-08-12):
AD10 PCB调整丝印时,怎么把几个位号同时移动?(SHIFT+左键 选中要移动的位号后,按住左键进行拖动,但只能拖动期中一个,M-M,M-S试了都不行)。

2.怎么快速放置自己设置的过孔:
P-J放置的是默认的过孔50/28mil的,
而我要放置的是自己设置的22/12mil的孔,
怎么操作?

楼主:
第二个问题自己解决了:规则里设置好过孔,走线时按*即可。

楼主:
第一个问题好像是版本的问题,试了8.3  10 13 都不能同时移动,应该要更高的版才能实现。

网友A:
AD10只能实现丝印的对齐均分等命令。
AD13好像可以一起移动丝印(有待验证)

13.1.2 ,14.3.12 当前XP环境操作 多选后均可以整体移动

楼主:
这几天自己动手画的,从原理图封装到PCB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10只能实现丝印的对齐均分等命令。
AD13好像可以一起移动丝印(有待验证)

一个一个移效率太低了,板上一两百个元件就要受不了。你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丝印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一个一个移效率太低了,板上一两百个元件就要受不了。你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丝印吗?

反馈:13.1.2 ,14.3.12  在当前 XP环境 操作 多选后均可以整体移动...

你那边自己确认下是什么原因导致无法移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反馈:13.1.2 ,14.3.12  在当前 XP环境 操作 多选后均可以整体移动...

你那边自己确认下是什么原因 ...

换了14版本后OK。旧版本是不是哪有可以设置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换了14版本后OK。旧版本是不是哪有可以设置的?

依稀记忆中低版本不支持整体移动(也有可能记错)...
或许只是版本的原因(关注的可在相同环境下选择安装测试下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几天自己动手画的,从原理图封装到PCB。

以业余眼光在关注某些基础性的现象,相关的类似帖子关注的不妨去下面地址查看下是否有可参考的信息
[帖子中不乏有很多错误,欢迎大家指正!]

【起贴】Altium入门书籍准备贴
http://www.pcbbbs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70223&fromuid=63313
【给初学3-3】答非所问 杂乱汇总贴 “ 鱼 渔 ” & 提问的艺术
http://www.pcbbbs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45988&fromuid=63313

此帖中 案例可以收集归类在第一个帖子中,有关低密度板过孔最小尺寸的类似话题可参第2个帖子

【特别说明:以上链接地址仅为网友方便查看而转帖,无宣传之意,
   汇总帖是将 PCBBBS 和 EDA365 等相关内容交织汇总在一起的,方便感兴趣的网友查看】

楼主样板的部分点评(电气除外):
1.丝印标识:位置指示是否清晰可认,大小是否合适,是否有错位(图片调整仅简单参考),
   考虑丝印底部有过孔时是否避让(不避让时丝印可能不清晰),考虑CN1,C2 这类有方向的接插件丝印怎样辨识?
2.通过3D辅助检查,器件封装应该有问题?是否故意设置为之?虽然这样的设置在生产时可能不会出现问题,但显然这种半有半无的丝印是有问题的
3.这样的低密度板加工中,最小过孔可以设置为如 0.4mm,同时考虑过孔是否需要阻焊

以上3点可参下面对比图效果(无水印图片可参PCBBBS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个一个移效率太低了,板上一两百个元件就要受不了。你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丝印吗?

一两百不算多了,一种左键托丝印,手很疼的,多的话,用M-M,(锁定器件),稍微容易点

网友:
AD10  选多个器件,F10,选name,就选中多个器件的丝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