绿油上焊盘, 有什么问题?

楼主(2015-08-12):
只知道, 设计时, 不能把绿油设计在焊盘上。
问题是, 如果绿油上焊盘了, 真实的影响是什么呢?
具体会产生哪些不良后果?

1. 我的意思是小部分的。
2. 比如, 20x20 mil的pad, 开了等大的soldermask 开窗. 因制造上的公差, 就会有一部分绿油上了焊盘。
3. 又或者 via(8mil dia) in pad( 15x30mil), 我选择了绿油全塞. 也会有2mil左右的绿油会上焊盘。

我的理解是, 这样的情况应该不会影响焊接--不论是面积的大小, 还是高度的差距。
可是常用的设计规范里, 包括IPC的验收规范里, 却又不能接受那样的结果?
问题出在哪?

网友A:
SMT或者PTH还怎么玩,你去给他们上件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MT或者PTH还怎么玩,你去给他们上件吗

1. 我的意思是小部分的。
2. 比如, 20x20 mil的pad, 开了等大的soldermask 开窗. 因制造上的公差, 就会有一部分绿油上了焊盘。
3. 又或者 via(8mil dia) in pad( 15x30mil), 我选择了绿油全塞. 也会有2mil左右的绿油会上焊盘。

我的理解是, 这样的情况应该不会影响焊接--不论是面积的大小, 还是高度的差距。
可是常用的设计规范里, 包括IPC的验收规范里, 却又不能接受那样的结果?
问题出在哪?

谢谢老树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1. 我的意思是小部分的。
2. 比如, 20x20 mil的pad, 开了等大的soldermask 开窗. 因制造上的公差,  ...

其实显然是不行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实显然是不行的

菩提先生:
“显然不行”这个结论, 之前也略有耳闻。
只可惜我比较愚钝, 实在悟不出。哪不行?更不用说‘显然’二字。

还请, 指点迷津。
1. 从阶段上, 影响的是PCB? 还是PCBA? 从我的了解, PCB 本身对这个问题并不care。
2. PCBA上, 从时间角度讲,
    a, 影响现时的装配吗?似乎不至于
    b, 影响长期的稳定性?--没有考证过。
那么, 究竟 这个处理方式会带来哪些不良的影响/后果?

谢谢!

网友:
上锡就会出现问题,从可靠性上来讲,虚焊的可能性较大。在下只能帮这么多啦!

网友B:
1.油墨上焊盘,会使焊盘周围的油墨比焊盘高,焊接时如果是小器件,会有品质问题出现。
2.油墨上盘,焊接面积变小,会有虚焊的风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油墨上焊盘,会使焊盘周围的油墨比焊盘高,焊接时如果是小器件,会有品质问题出现。
2.油墨上盘,焊接面 ...

1. 关于高度, 实际上paste 的高度远 大于油墨。 一个0.1mm, 一个是0.2-1 mil.
2. 焊接面积, 除了少数Fine pitch之 QFN, 其它器件, 应该影响不大。 但然,我这里假设,只是少许(1-2mil 边沿)油墨上了焊盘。

如果,油墨上焊盘的问题, 只是焊接 当下的问题, 而没有类似, 化学,腐蚀等长期隐性问题。
那么, 可以认为, 这个问题, 不似 人们说的那么严重。

谢谢EDA的关注、回复!

网友C:
是没那么严重,但是量产时可能会降低良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没那么严重,但是量产时可能会降低良率

我做的是工控类,
也许, 我说的量产与消费类的, 打样, 在同一个, 数字水平。
良率? 一般是多少呢/应该控制在多少?

网友D:
    这行做久了就知道了
经验仅可参考

    楼主这样部分绿油盖焊盘
还使焊盘在焊接时不容易脱落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行做久了就知道了
经验仅可参考

    1. 其实已经十年 经验了。 只是一直都墨守成规。
2. Intel / qualcomm 文章里,少许, 特别是针对细管角的BGA  芯片, 会有大铜皮, 小开窗的做法。 理由就如flower 所述。

网友:
    如果是大焊盘上点绿油,是没有关系的。如果小焊盘的话,会有影响。加上对位偏差的话,可能对后期的装配焊接是有直接的影响,比如前面提到的虚焊。另外油墨上焊盘的话,在PCB成品检验的时候,影响外观的。

网友:
    这个没问题,看你说的那种大小应该焊盘更牢固,撞件不会掉焊盘,嘿嘿

网友(2015-10-21):
绿油有阻焊的作用,很简单间距很小不上绿油也可以的

网友(2016-01-09):
    不是绿油不是容易短路吗

网友E:
    2. 比如, 20x20 mil的pad, 开了等大的soldermask 开窗. 因制造上的公差, 就会有一部分绿油上了焊盘。

这种 实际中操作是没有问题的;

3. 又或者 via(8mil dia) in pad( 15x30mil), 我选择了绿油全塞. 也会有2mil左右的绿油会上焊盘。

这种情况要看VIA在焊盘的位置,如在0603焊盘的中间,肯定是不行的。因为绿油塞孔是不平的,有凹孔,贴片时会少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2. 比如, 20x20 mil的pad, 开了等大的soldermask 开窗. 因制造上的公差, 就会有一部分绿油上了焊盘。

 ...

    所以。
只与上锡量有关。
    是否还有别的因素?
谢谢!

网友:
    IPC-A-600 印制线路板的接收规范有定义,pitch>=1.25mm,允许绿油偏位上焊盘0.05mm, ,1.25mm,最大偏位上焊盘0.025mm,只能是一侧受侵犯。

网友F:
首先,焊盘不上绿油,是NSMD焊盘模式的一种标准,用来判断PCB制造商制程管控能力和处理资料能力的一个标准,是PCB验收的一个标准。
其次,你说的焊盘上绿油是SMD焊盘模式,它的对PCB制造商的要求更高,制程管控能力更高,自然成本也会有相应的增加,要以其它的验收标准来判定。
再次,绿油上焊盘,露铜面积减小,钢网大小一般开的跟焊盘一样大,这时候锡膏就会溢出焊盘之外,小间距器件容易连锡短路。
最后,绿油上焊盘,绿油厚度控制不均匀,一个器件20个管脚有20种实际高度,小焊盘容易顶起器件,造成虚焊,或者说有一些空洞影响焊接的可靠性。

网友(2017-02-17):
    一般有两种定义:阻焊定义焊盘(绿油盖住pad的),和非阻焊定义焊盘(绿油不盖住的)。具体用法得看用什么类型的封装和什么样的焊接工艺。

网友(2017-05-19):
引用 网友F:
    首先,焊盘不上绿油,是NSMD焊盘模式的一种标准,用来判断PCB制造商制程管控能力和处理资料能力的一个标准 ...

    LZ的意思是NSMD焊盘设计,板厂绿油上焊盘

网友:
    1.绿油上盘,SMT的可靠性会差很多,贴片偏位等等问题都可能发生
2.NSMD焊盘设计,不会开窗和焊盘等大,会大0.075mm或以上
    3.盘中孔的绿油,小焊盘尽量避免吧,大焊盘会出现可靠性的问题

网友:
    感觉2mil的绿油在大一点的焊盘边上,没什么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