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请大家进来看看】电源板子这种效果是如何画出来的?

楼主(2015-08-12):
看到很多电源板的布线就像附件图片的样子,尤其很多单面板。

一直疑惑这种效果是用什么软件怎么实现的,请知道的坛友给予指教,非常感谢!

网友A:
很简单,用走线的方式取代COPPER。

网友:
上个图片给你看看,我们公司其中的一个面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简单,用走线的方式取代COPPER。

非常感谢您的回复,目前只用过AD,其他软件还在学习,不知道在AD下应如何操作?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您的回复,目前只用过AD,其他软件还在学习,不知道在AD下应如何操作?谢谢!

AD没用过,我们一般使用PAD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没用过,我们一般使用PADS

谢谢!那您能说一下在PADS中具体怎么实现吗?最近也想学习PADS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!那您能说一下在PADS中具体怎么实现吗?最近也想学习PADS了。

PADS,用走线,router loop来取代画COPPER。

网友B:
ad/protel实现方法:
1,track+fill
2 , polygon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ADS,用走线,router loop来取代画COPPER。

非常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d/protel实现方法:
1,track+fill
2 , polygon

非常感谢您的回复!

怎么实现没有弄明白,我在AD里面“Place---Keepout---track”画了一个封闭的多边形,
然后需要怎么操作?place fill后都是规则的矩形,没办法填充好,不知道该怎么设置?

还有在填充完以后再Place Polygon对吗?那与直接覆铜有什么差别吗?不懂,请指教,谢谢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您的回复!

怎么实现没有弄明白,我在AD里面“Place---Keepout---track”画了一个封闭的多边 ...

1:track+fill
这种是用track先画出你想要的外形,然后用FILL将它填充用好了。
2:polygon
这种方法直接画就行了,画好后再编辑成想要的。

网友C:
这个跟用什么软件没关系,只是,用走线或者copper的方式取代了整板铺铜copper pour的方式吧!!
这样让没有走线和铜皮的地方看上去是透光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:track+fill
这种是用track先画出你想要的外形,然后用FILL将它填充用好了。
2:polygon

谢谢!第2种方法一直在用,只是觉得编辑起来有些麻烦,而且画出来的也不是很漂亮。
第1种方法,用track画很好,可以随意编辑,可是比如边角要是圆角的话,用fill填充时就比较费力,

不知道我填充的方法是否正确,就是点place fill,这样出来的就是个矩形。我试过直接沿着track覆铜,

效果比较好,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可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跟用什么软件没关系,只是,用走线或者copper的方式取代了整板铺铜copper pour的方式吧!!
这样让没 ...

多谢回复。以前铺铜也都不是整面一起铺的,电源板,也不能这么做,就是一块一块的铺,觉得效率好低,也不够漂亮,所以问问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哈。

网友D:
用allegro,先走线,把你希望的区域用铜走满,然后用skill的走线转敷铜就可以实现效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allegro,先走线,把你希望的区域用铜走满,然后用skill的走线转敷铜就可以实现效果

谢谢!cadence好强大,还在慢慢学习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