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PowerDC中同一路电源被磁珠隔开该怎样连在一起仿真?

楼主(2015-08-12):
大家好!
刚接触Sigrity不久,在用PowerDC做IR_drop仿真,目前遇到一个困难。
一路电源往往不是直接通到负载的,中间会加磁珠、电阻、二极管、MOS管之类的,我只能一段一段仿真。
有没有什么办法把这些网络连接在一起仿?比如加一个电阻把它们连起来?

网友:
这个仿真肯定不能一段一段的来进行仿真,在其仿真步骤中,就会有一步让你去选择这些参数的设置。填上就连在一起了。加油

网友:
有一个设置“互连”的步骤,将这些器件当作电阻处理就可以了

网友:
建一个网络,把其他当做子网络加进来就可以了

网友(2016-05-17):
先组成Xnet,再添加 connect模型

网友(2017-12-09):
遇到相同的問題,謝謝前輩們的分享,授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