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_SPB17.0 CIS database parts window 汉字乱码咋解决

楼主(2015-08-12):
    cadence_SPB17.0,元器件数据库为DB(SQLITE3), CIS explorer中英文正常显示,但汉字就是乱码,输出的BOM中,汉字也是乱码,
    有没有同仁碰到?怎么解决?
谢啦先。

楼主:
    窗口乱码见附件

    乱码窗口

    乱码窗口

网友(2015-09-21):
引用 楼主:
窗口乱码见附件

16.6里面是好的吗?

楼主(2016-04-13):
    已解决,是器件库的表示问题,系统WIN10中文 造成的

网友(2016-10-13):
    求告知解决方法

楼主(2025-03-14):
    数据库管理工具选用 Sqlite Expert Personal 软件的Ver3.5版本。对维护中文数据库非常方便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数据库管理工具选用 Sqlite Expert Personal 软件的Ver3.5版本。对维护中文数据库非常方便。

但需要对Sqlite Expert 软件的Encoding参数进行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