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元件对齐工具

楼主(2015-08-12):
   orcad中有没有软件对齐工具,不然元件摆放的不规整,很难看 ,画线也不好画

网友A:
有啊,如图所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啊,如图所示

怪事 我的 怎么没有找到呀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怪事 我的 怎么没有找到呀

成功了吗?我的也是没有,按上图图设置后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怪事 我的 怎么没有找到呀

猜測是 ORCAD 版本的問題。我的 ORCAD 是16.6 有安裝 HOTFIX 027 ,有出現對齊符號裝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猜測是 ORCAD 版本的問題。我的 ORCAD 是16.6 有安裝 HOTFIX 027 ,有出現對齊符號裝置。

对,我公司的电脑,有这个选项!,跟破解也有关系。

网友:
确实如此  版本低的话  没有这个选项

网友:
Cadence16.5没有,最新的16.6版本有

网友(2015-09-13):
原來是16.6版本才有,謝謝粉相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