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.6中如何按照网络手动添加via?shape的安全间距修改了为何不能自动更新?

楼主(2015-08-12):
    16.6中如何按照网络手动添加via?
    有时候希望不走线添加过孔,例如选择电源地或者其他的信号网络,先添加过孔进行对齐处理后连线。不知道在16.6如果操作,或者有没有类似的skill

    shape的安全间距修改了为何不能自动更新?
    在规则约束里面更新shape到smd的安全间距后,原先的shape就是变成一个整体的shape,把整个部分覆盖住,也不见DRC错误显示(例如shape原先的网络是GND)
不能自动更新?是不是只能手动选择点击 删除孤岛的方式更新?

    或者像类似这样的情况,如果约束规则改了是不是会存在有些不能马上更新的情况?如何判断(现在只是简单随意修改了shape到via或者SMD的安全间距)

楼主:
    扇出的时候 能分别选择不同的via吗?例如电源地我选择比较大的via,信号 选择比较小的via

楼主:
    例如电源或者地指定的via类型有几种

    如何在扇出的时候选择指定正确的via自动扇出?

网友:
16.6中如何按照网络手动添加via?
    有时候希望不走线添加过孔,例如选择电源地或者其他的信号网络,先添加过孔进行对齐处理后连线。不知道在16.6如果操作,或者有没有类似的skill?

    这个有skill 吧 ?
    在或者用   copy 命令不就可以了  ?

网友A:
    修改约束规则后,要到Display-Status更新铜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网友:
16.6中如何按照网络手动添加via?
有时候希 ...

    在哪里有这个skill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修改约束规则后,要到Display-Status更新铜箔。

    不能自己自动跟新?

网友:
    1:你可以直接添加via之後連線賦net

网友C:
    1:可以先打via,之後連線賦net       2,修改約束規則之後,必須去更新銅箔     3,走線狀態下option下面可以選擇使用哪個via,前提是板子設置好可用via(規則里設置)  4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:可以先打via,之後連線賦net       2,修改約束規則之後,必須去更新銅箔     3,走線狀態下option下面 ...

    直接先打孔怎么操作?默认都是拉线出来 打孔

我希望点击对应网络 连续打孔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直接先打孔怎么操作?默认都是拉线出来 打孔

我希望点击对应网络 连续打孔

    走線狀態下雙擊左鍵。即可打孔。
    這種孔如果沒有打在走線上或者shape上,net屬性為dummy net(無net屬性),可以直接把有net的走線拉到這種via給其賦net屬性。

网友D:
    勾选SHAPE/ GLOBAL DYNAMIC PARAMS...下的这个选项;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勾选SHAPE/ GLOBAL DYNAMIC PARAMS...下的这个选项;

    看来只能这样了 无法自动更新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