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倒入DXF文件很多不规则弧线消失

楼主(2015-08-12):
不规则弧线消失。

网友A:
在AUTO CAD里把弧线变成连续线段 应该就不会消失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AUTO CAD里把弧线变成连续线段 应该就不会消失了

Autocad拆分多段线后倒入出现错误。Arc segment is outside of the extents,不知道哪里设置不对。

网友B:
修改DXF图纸的线宽为0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修改DXF图纸的线宽为0

先修改CAD为多段线,再改线宽,导入进了Allegro。

网友C:
你應該做兩個操作:1 在CAD中分解相關圖形(cad中先按X快捷鍵,然後全部框選,之後保存)     2:一定要注意導入的精度,精度選最高最好(mm可以為4,mil為3)

网友:
    DXF文件中线的属性是曲线,这些就导不进ALLEGRO中,需要在DXF文档中把这些线改为线段;

网友(2015-09-17):
引用 网友C:
你應該做兩個操作:1 在CAD中分解相關圖形(cad中先按X快捷鍵,然後全部框選,之後保存)     2:一定要注 ...

謝謝分享

网友(2025-01-16):
    DD 不会技巧太浪费时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