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S仿真] 有关微带滤波器的问题

楼主(2015-08-13):
请问在微带滤波器设计Richards变换所提到的串联短路短截线无法实现如何理解,为什么无法实现,新手问题,还请各位多多指导,谢谢了!

网友:
能截原图出来看看吗

网友:
richard变换是由二端口网络输入阻抗的求解公式推导得到的。
zin=zo((zl+j*zo*tan(beta*l)/(zo+j*zl*tan(beta*l))

当zl=0时即为短截线。
此时zin=j*zo*tan(beta*l)
zin为二端口输入阻抗
zl为二端口负载阻抗
beta为无损传输常数,即2*pi/lambda
l为走线物理长度
richard变换常用的做法是将l长度固定为lambda/8,此时zin=zl。
开路线时请自己想想。

网友(2016-04-22):
同问,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A

网友(2017-02-22):
三楼说的好,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