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理图芯片封装分布出错,导不了网表,请求帮助!

楼主(2015-08-13):
如下图,source packag , source part 的值与其它分页的不一样,导网表报错:

Checking Pin to Port Connections

Checking for Invalid References
ERROR [DRC0026]   This reference has already been assigned to a different package type. U502:  SCHEMATIC1, 02.RX-LVDS&TX-MINILVDS  (1.72, 8.48)

Checking for Duplicate References

网友:
同一器件的不同部分吗?
那么应该是位号要一样,后面再加ABCD....

另外你这个问题,可以从其他正确的地方复制一个过来,然后再改后缀。

网友:
把这个器件更新下就行了撒,或者直接替换为同一个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