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请教,对于参考平面不完整的差分对是否要用3D的仿真器才行

楼主(2015-08-13):
比如有些AC耦合的差分对,有些设计会将电容下的地平面挖空,芯片pin下的也会挖空。这种结构用2.5d的仿真器是否就不合适了?

网友:
你所说的情况不用非要3D,2.5D的可以应对。
但是端口要下对,测试的连接器怎么加,端口就要怎么加,这样结果才会较为接近。

网友:
用几个软件,多仿真几个结果,比对下,就有结果了。量变到质变。

网友:
如果你想要精确的结果,那就用3d软件吧;这些结构对信号的影响严不严重,严重到什么程度,这些才是最重要的

网友:
看你仿真的带宽,如果在5G以上,建议用3D的,5G以下,用2.5D的问题不大。不过你都设计到焊盘的参考层掏空的问题了,估计频率不低,已经在做精细的设计了,那么建议还是用3D的仿真工具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