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片DDR3用FLY-BY-TOPOLOGY要做哪些阻抗匹配?

楼主(2015-08-13):
2片DDR3用FLY-BY-TOPOLOGY要做哪些阻抗匹配?网上查下,好像只要做单端数字线DQ0-31,控制线做50R,?地址线不用?

网友:
常规单端做50R,差分100R。最好让板厂给出叠层和算好的线宽线距。

网友:
地址线一般没有那么高的要求,毕竟并不是一致在读地址,速率并不高的,数据线更为重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