布局的时候使用模块复用这个功能会有一些器件对应不上,有好的解决方法吗?

楼主(2015-08-13):
布局的时候使用模块复用这个功能会有一些器件对应不上,有好的解决方法吗?

网友:
    主要是因为零件值不对应导致的,如果用第一方网表,一定会将零件值带入PCB,可以在原理图中将所有零件值去掉,重新导入网表。
也可以用第三方网表形式,去掉网表中的零件值部分以后,导入PCB。

网友:
    allegro復用功能主要看的是元件的value值和net名稱。不看位號。一旦找不到同value值同net的元件,就會丟元件。
另外,套用服用模塊的時候,儘量多選一些元件。

网友:
    原来在群里讨论的问题还会专门整理到论坛上啊

网友(2017-02-09):
    模块复用的时候,有些元件的属性丢失,或者元件的属性错乱是怎么回事啊?

网友(2024-05-08):
    有好办法了吗?

网友:
    可以去掉一个value勾选,然后会手动匹配相同封装的,能够占住复用的位置,到时候再器件交换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