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问题---关于DC/DC芯片开关频率的选择问题

楼主(2015-08-13):
问题描述:
1、板内DC/DC芯片选择其开关频率时,需要考虑哪些因素,为什么?
2、板内有多片DC/DC芯片时,其开关频率的选择,是选择同一开关频率还是选择不同的开关频率,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?
求大师们释疑解惑,谢谢!

网友A:
1、板内DC/DC芯片选择其开关频率时,需要考虑哪些因素,为什么?
---我觉得开关频率到不是选择的主要因素。性能,效率等才是主要,一般开关频率高的电感的尺寸小。

2 板内有多片DC/DC芯片时,其开关频率的选择,是选择同一开关频率还是选择不同的开关频率,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?
---要我选择,我就尽量用同一厂家的,最好是同样的。这样采购的量才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板内DC/DC芯片选择其开关频率时,需要考虑哪些因素,为什么?
---我觉得开关频率到不是选择的主要因素 ...

2 板内有多片DC/DC芯片时,其开关频率的选择,是选择同一开关频率还是选择不同的开关频率,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?
---要我选择,我就尽量用同一厂家的,最好是同样的。这样采购的量才大。
这个我想问的是,不同DC/DC芯片之间的开关频率的选择,比如两个DC芯片,是选择相同的开关频率好呢还是选择不同的开关频率好呢?嘿嘿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2 板内有多片DC/DC芯片时,其开关频率的选择,是选择同一开关频率还是选择不同的开关频率,各自的优缺点 ...

我的原则是:两个芯片最好是一样的,所以频率就为一样。

不同的DC-DC:对于频率的选择,不关心。

网友B:
楼主想问是不是会相互干扰吧,  不版不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想问是不是会相互干扰吧,  不版不会

不版不会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