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解这个PADS logic的问题??????

楼主(2015-08-13):
在复制,粘贴时不成功 ,提示  pin  discrepancy! decal<2> gate<1> for gate number#<3>

感觉这个问题提的人少, 较困难? 谁能解这个BUG啊

网友:
    从没遇过这问题!怎么搞出来的?

网友:
    封装没做好,或者库有问题!把库删了试试

楼主:
    别人的电脑上操作是可以的

    如果是库不好,我装了VX.0的. 按理说库都是装了新的.不应该出现库错误啊

网友:
    出过同样的问题,应该是库的问题,删了就好!

网友(2015-09-16):
    看看将默认的那几个库给加上再试试

网友:
    西柯一梦怎么每个贴都有你坐等答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