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和ARM串口通信奇葩问题

楼主(2015-08-13):
ARM是SC16C2550B扩展的串口,STM32单片机。现在的问题是单片机机给ARM发稍微比较上的数据(33字节)就会出现后半数据丢失的问题。奇葩的是...单片机给PC发数据正常,PC机给ARM发数据正常。。。

网友:
33个字节么?速度将低点试试。

网友A:
单片机和arm之间的串口波特率误差偏差太大,调整任何一端设置波特率的计数值就可以解决问题.当然,最好是按照规矩像更精确调节,而不仅仅是让他们能工作,不然,接别的串口还得再调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片机和arm之间的串口波特率误差偏差太大,调整任何一端设置波特率的计数值就可以解决问题.当然,最好是按照 ...

嗯,我也觉得挺有可能是这个问题,不过现在失败率好像突然没那么高了,1/1000的样子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