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DMI中DDC问题

楼主(2015-08-13):
1.现有一项目HDMI(RX) DDC直接对地了 目的是不需要读EDID ,只需要TMDSC 信号经过SWITH 即可(暂对分辨率没要求)
2.HPD已通过电阻与5V  硬拉了。

用笔记本测试,发现 没有信号输入, HPD脚插入时是5.1V 插入时4.8V (理论上讲是检测到了)
后来用乐视盒子测试,仍没信号出来。
现在想问下,HDMI V1.4 及以下 必须要先读DDC,及HPD为高。TMDS 才能正常输出??、

网友A:
HDMI_RX,DDC你如何想到接GND呢。你要么上拉也可以,NC也行。如果不读EDID,可以显示,但是可能会没有声音。

HDMI_RX的HPD上拉到5V(HDMT_TX的5V),这里是对的。这个地方HDMI_TX检测到大于2.4V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DMI_RX,DDC你如何想到接GND呢。你要么上拉也可以,NC也行。如果不读EDID,可以显示,但是可能会没有声音。 ...

谢谢,因为要用颗HDMI SWITCH CHIP  而此CHIP 没有DDC接口。除非你接EEPOM。正因为想到拉低,是想让DEVICE 不读DDC。搞的没图像出来 郁闷 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因为要用颗HDMI SWITCH CHIP  而此CHIP 没有DDC接口。除非你接EEPOM。正因为想到拉低,是想让DEVIC ...

HDMI_SWITCH没有DDC的话,那么你的I2C就应用模拟开关来切换。
话说,现在的HDMI_SWTICH怎么会没有I2C的SWITCH呢?

网友B:
DDC,我建议你还是NC,悬空的好~~~~比如我给你个例子~~~
INTEL  SANDY BRIDGE,IVY BRIDGE,HASWELL 等平台的直接由PCH引出来的HDMI,里面的DDC,其中一条线(忘了是数据还是始终)高电平(上拉)表示此通道打开,低电平(PCH默认弱下拉)表示此通道关闭。
如果按楼主这样的去后端把这两个接地,那么恭喜你,HDMI没有显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DC,我建议你还是NC,悬空的好~~~~比如我给你个例子~~~
INTEL  SANDY BRIDGE,IVY BRIDGE,HASWELL 等平台的 ...

HI,你好。DDC下拉对地 是没有图像出来。板子飞线DDC的入口 直接飞到出口(HDMI-SPLIT)有图像显示。测试平台是电脑。之前也听FAE忽悠了。不过话说有强制输出的设备(DV  DVD )不知道是否真的检测不到DDC(悬空或拉地) 可以出图像 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I,你好。DDC下拉对地 是没有图像出来。板子飞线DDC的入口 直接飞到出口(HDMI-SPLIT)有图像显示。测试 ...

DVD,DV这两种设备 在下没有接触过,没看过设计原理和芯片,所以不了解~~~

恕  在下帮不上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