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和手机USB通信 硬件上是如何连接的

楼主(2015-08-13):
各位好!
     我现在要实现的功能是手机通过USB口和STM32F405通信,
手机作为主设备,实现OTG功能,当然手机端的OTG ID脚要拉低,
实现在硬件上怎么连接?
       直接STM32的USB口连接,还是说STM32的串口用虚拟USB的形式
和手机连接。

网友:
内部带usb控制器就连贝

网友:
直接接STM32的USB口

网友:
直接连接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直连就行,D+和D-要连对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连就行,D+和D-要连对~~~

D+ D-要对联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连就行,D+和D-要连对~~~

大神 您之前这样用过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神 您之前这样用过吗

单片机之间的D+和D-相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