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大神:orCAD中不添加offpage 符号能显示关联的页码么

楼主(2015-08-14):
    orcad中,如果不添加offpage的连接符号,仅仅画了几根信号线,信号线上用相同的信号名连接起来,那么,可以显示这些信号的所连接到的页码么?

网友A:
    net alias只是页内连接,你不同页添加了信号名更不连接不起来啊,谈何显示连接到的页码?   offpage 和port才可以,因为这两个是大于页 之间的连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et alias只是页内连接,你不同页添加了信号名更不连接不起来啊,谈何显示连接到的页码?   offpage 和port ...

哦,有点理解了,看来orCAD的功能还不够强大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哦,有点理解了,看来orCAD的功能还不够强大啊

同一个页面之间可以不添加offpage,不同的页面之间需要添加这是软件的设计者规划好的
如果电气链接没有offpage,就说明是在同一个页面,查找能在这个页面中找到
有offpage的,就说明是在别的页面,在页码在别的页面找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哦,有点理解了,看来orCAD的功能还不够强大啊

    额  这个不能说不强大吧。  如果一个网络连多个点,每个点都放一个目标页码,也不科学。
这种逻辑是软件逻辑,比如你公司的电话,所有人都互通,而且所有人都可以对外,但是不是所有人都直接对外,而是要经过一个总机才能对外,这个总机就是OFFPAGE一样,个人觉得这是比较合逻辑,而且严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