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hape上的过孔归属的net的问题

楼主(2015-08-14):
四层板,top gnd bot三层铺地,power层部分铺vbat
铺完之后打地孔,直接复制的别的net的via过来放在铜皮上via就自动具有了gnd属性
后来改板子,把gnd的shape去掉了,改完之后发现之前那些gnd的via变成vbat属性了,而且重新铺地,这些孔还是vbat的,不知道怎么把它变回gnd
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些电源孔再次变成地孔吗?或者把via的net属性fix下来?不然每次删除gnd的shape之后它都变电源孔,多麻烦啊
求大神指导

网友:
先把power層的vbat——shape改為靜態鋪銅。然後,刪除鋪銅,這樣這些gnd via都會變成沒有net的dummy via,下次鋪銅會自動附上GNDnet

网友A:
删除power层的铜,当有gnd的铜层时via就会被附上属性,或者change via ne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删除power层的铜,当有gnd的铜层时via就会被附上属性,或者change via net

请问如何change via net?
change里面没找到change net的,是在别的地方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