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USB集线器

楼主(2015-08-14):
四个独立开关  控制四个U盘接口  优盘在上面插着,关掉开关,U盘就不会读取,那个开关是怎么控制的

网友A:
应该就是电源开关,把电源切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就是电源开关,把电源切断

非常感谢,是这样子的,电源线控制USB通断的

网友:
有USB开关电路,按键可以给个信号控制EN 管脚,然后可以控制USB的输出与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