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5里面修改电源和地系统默认字体

楼主(2015-08-14):
请教大神们如何修改AD15里面的电源和地的默认系统字体啊,不要用查找类似的元素这功能,要修改系统级别的办法来修改的方法?!
另外AD15版本下,原理图和PCB文档文件名称后面的数学表示什么意思的?

期盼有知道的大神指导,感谢!

网友(点评):
什么是修改系统级别的办法???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……

网友:
电源和地的默认系统字体
DXP/Preference
Schematic/Default Primitives ->Power Object

网友A:
DXP/Preference
System/Projects Panel -> General(Show document position in project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XP/Preference
System/Projects Panel -> General(Show document position in project)

谢谢!

网友(2015-09-16):
引用 网友A:
DXP/Preference
System/Projects Panel -> General(Show document position in project)

我按照你的方法做,发现没有改字体的对话框,可否截图说明啊,谢谢大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