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请教】MOS管的问题

楼主(2015-08-14):
箭头处我用的是SI2307!
想问一下,Q1为什么跟Q2,3相反(S和D)着接的。
是不是因为25脚一直是拉低,使P-MOS一直是断开状态。但是5V却能从D到S间的二极管导通过来?

网友A:
就是PMOS的常用用法
1 防止倒灌的不能关断的用法(1个PMOS)
2 不能防止倒灌的可以关断的用法(1个PMOS)
3 防止倒灌的又可以关断的用法(2个PMOS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PMOS的常用用法
1 防止倒灌的不能关断的用法(1个PMOS)
2 不能防止倒灌的可以关断的用法(1个PMOS) ...

有电路图吗?想学习下实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电路图吗?想学习下实例

1 防止倒灌的不能关断的用法(1个PMOS)
---你的Q1就是这个用法

2 不能防止倒灌的可以关断的用法(1个PMOS)
---你的Q2和Q3就是这个用法

3 防止倒灌的又可以关断的用法(2个PMOS)
两个串联起来就这个用法。

网友B:
又是移动电源的IC,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又是移动电源的IC,呵呵

是做一个电池供电的电子产品!到目前这个模块还存在缺陷!有些机器一直无法开机。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

l电池这部分我很在行,专业锂电池七八年了

网友(2015-10-24):
一个控制充电,一个控制放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