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不能替换旧走线?

楼主(2015-08-14):
如题,我明明设置了开启了Replace etch,但还是不能删除旧的走线?请各位帮忙看看。

网友:
确定你的线没有被锁定?

网友A:
對了,走線的時候,find里一定要勾選pad&cline&via。你再試試。還是有問題就把電腦砸了吧。

网友:
該不會是用 line 來走線吧? 如果先前是用 Line 來走線那就沒這個用途了, 只能刪除用 add connect 重拉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對了,走線的時候,find里一定要勾選pad&cline&via。你再試試。還是有問題就把電腦砸了吧。

经过反复试验,被姐姐说中了,谢谢!

楼主:

我好像又发现了一个规律,上面的图为初次布的线,下面的图不满意后布的线,又出现这种情况了。我想是因为来回的方向错了,还有就是修线时最好不要把修的线直接连到焊盘上,可以连到以前线的某一段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打個比喻:你的問題就像是你明明買了小米手機,打開盒子,裏面是華為手機,這是爲什麽,爲什麽,爲什麽?? ...

美女回的好搞笑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