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取消这类高亮的走线?

楼主(2015-08-14):
       最近在使用allegro的过程中遇到个问题,因为要做等长,我在Cmgr里设了NCLs,高亮的时候是针对NCLs右键选择了Select,这样走线是高亮了,可我想取消高亮时尝试了很多方法却发现取消不掉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,是怎么解决的,求解!

网友:
应该很好取消,其实他只是选择了,并没有真正意义的hilight

网友A:
dehilight   右键 all 可以不?  软件的确有时候有这个BUG,不能取消,如果取消-all还不可以另存一个一般就没了,如果还不可以就database check一下,还不可以,那就选中走线,ix10000    然后保存下,然后再ix -10000  这么多,根据个人经验,总可以解决的。如果还不行,那就不知道了。

网友:
如果以上方法不行,就用dehilingt,然后到Cmgr里面去选择你所谓高亮过的线,如果还是不行,我也没法了

网友B:
說明你軟件一點都不熟悉。這是最基礎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ehilight   右键 all 可以不?  软件的确有时候有这个BUG,不能取消,如果取消-all还不可以另存一个一般就 ...

试过了,还是不行。就那样高亮出的图,反正也不影响,就是看着有些奇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說明你軟件一點都不熟悉。這是最基礎的。

软件这块儿,至少比你是要熟悉的。你不知道只能说你没遇到过……

网友:
   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,也试过各种方法都不能取消,而且我的软件选dehilight键,find里竟然没有 all 可以选,不知道是不是我软件装的有问题,或是需要装软件补丁,最后在我同事的软件选dehilight键,然后在Find里选 all就可以取消高亮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软件这块儿,至少比你是要熟悉的。你不知道只能说你没遇到过……

確實沒遇到過。我就遇到的問題都比較正常,有時候重啟就好了。

网友:
    在空白的地方右击一下试试呢

网友:
    会不会是把该ncls的网络设置为和高亮一样的颜色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软件这块儿,至少比你是要熟悉的。你不知道只能说你没遇到过……

    层主软件用的肯定是不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