调整相机平整度的方法咨询

楼主(2015-08-14):
最近一款摄像机产品要批量,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Sensor板在镜头上很难安装平整,老会出现图像中间或边上会有点糊的现象,通过调整Sensor板螺丝的松紧可以解决此问题,但调整的工作量很大,要反复操作,且调整完后如果不固定,振动后可能又会出问题。在此请教各路大神,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?平整度是怎么解决的?用什么胶水固定板子?小的在这先谢谢了!!

网友:
调好以后点502胶水  一般来说像摄像头这些事儿 一般都是模组厂给我们调好的 我们才不会来搞这个

楼主:
不太可能吧,镜头是国外进口的,配哪一种Sensor是我们决定的,Sensor板是要我们自己设计,肯定是要我们自己调啊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太可能吧,镜头是国外进口的,配哪一种Sensor是我们决定的,Sensor板是要我们自己设计,肯定是要我们自己 ...

有专门做模组的公司,画板,生产的工作他们可以搞定,可以指定镜头,也可以自己画好板子给他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