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来评下这块PCB设计的水平如何

楼主(2015-08-14):
这线路板不是本人设计的,本人在调试中遇到不少问题,反正就是模似部分的信号很不好,就边PWM的信号质量都很差,现在我也没法确认是硬件电路本身设计问题,还是PCB也存在严重问题了。
线路板说明,双面板,一个ARM,无RAM,一部分数码显示电路,一部分外部模似信号采集电路。

正面:

反面:

网友A:
初学者不久的水平,没什么章程。虽然不知道什么板子,但目测这板子严重不达标。双面板比起多层板,更应该注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初学者不久的水平,没什么章程。虽然不知道什么板子,但目测这板子严重不达标。双面板比起多层板,更应该注 ...

是问题很多,只从加工方面而论,焊盘直接跟GND、VCC铜皮相连,无热风盘设计,在后来的加工中轻触开关批量损坏失效(无铅焊接工艺,加工厂水平也不高),维修人员叫苦。另外,最为严重的是模拟信号采集部分,本人测试运放输出端(万用表测试量),直接导致ARM运行不正常,而且显示跳动厉害(信号采集不稳定所致),还有很多,不想一一描述,说多是泪,让人去改还 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低於100M速率的板子都是連連看,如何走線幾乎沒有影響。這麼簡單的板子有什麽可看的呢?非要挑毛病的話,板子中的shape to pad沒有用十字連接,貼片器件pad散熱速度不均容易SMT不良。模擬信號遠離晶振就ok。double E不要一有問題就懷疑是layout問題,往往問題都在其他方面,這個我見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低於100M速率的板子都是連連看,如何走線幾乎沒有影響。這麼簡單的板子有什麽可看的呢?非要挑毛病的話,板 ...

顶你

网友C:
个人觉得低速板子 确实PCB造成的影响很有限,但是这块板子,我个人觉得电源和地处理的很不好!!
电源网络把地切的太零碎了!从信号回流来看,是容易产生一些EMC的问题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低於100M速率的板子都是連連看,如何走線幾乎沒有影響。這麼簡單的板子有什麽可看的呢?非要挑毛病的話,板 ...

网友D:
    板子有问题马上想到layout的硬件不是好硬件,所谓焊盘没有花连这种可有可无的猜测,你一测便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个人觉得低速板子 确实PCB造成的影响很有限,但是这块板子,我个人觉得电源和地处理的很不好!!
    电源网络 ...

朋友,你说到了问题的重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板子有问题马上想到layout的硬件不是好硬件,所谓焊盘没有花连这种可有可无的猜测,你一测便知

    对于第一点,本人没有习惯性怀疑LAYOUT,这PCB处理得的确不好;
    对于第二点,本人不敢苟同,还是把花连做上为妙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低於100M速率的板子都是連連看,如何走線幾乎沒有影響。這麼簡單的板子有什麽可看的呢?非要挑毛病的話,板 ...

100M?这个,本人认为还是慎重点好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对于第一点,本人没有习惯性怀疑LAYOUT,这PCB处理得的确不好;
    对于第二点,本人不敢苟同,还是把花连 ...

第一点不管你是否是习惯性怀疑,至少这块板子出了问题,你是怀疑问题是layout造成的,而且你从何判断“的确”做得不好
第二点比你这板子复杂程度很多倍的没有花连,从没有收到因没有花连造成的问题反馈。当然,理论上花连较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第一点不管你是否是习惯性怀疑,至少这块板子出了问题,你是怀疑问题是layout造成的,而且你从何判断“的 ...

第一、同样的电路做有两类板,在另一类中没有存在问题,这恰恰由于成本问题,这一块......,测试时另加一大地这块板子也能正常(本人也有这么一个习惯,在测试时另加一地作对比),另外信号对比的图片找不到了,不然可以上传来看一下。

第二、我也知道有些很复杂的板都没有加花连,同样,问题存不存在与反不反应也是两回事,从个人工作经验上来论,真心的说还是加上去为好(如果不加花连可以方便很多也真对生产加工没影响那就请君方便)。

网友:
    恩,layout问题,找他!

网友:
    这个两层板走的不怎么样。,没有保持地的完整性,地被割的七零八落,回路边长。信号自然也就不好了

网友:
我现在需要用到一颗单片机 :
1 工业级
2 IO 资源丰富,大概总体管脚100多PIN 吧
3 一套SPI总线
4 多串口 至少4个或以上UART

有知道的朋友帮忙推荐一下,谢谢大家的帮忙!

网友E:
    先不说板子问题,貌似现在习惯上软件解决不了的问题都直接推硬件问题,最后结果就是两边各自撇清自己

    两层板,在EMI上纠结,首先我不认为是布线引起的问题,低速模拟电路,飞线也能照样跑,我觉得更应该在原理图上去查,是否合理。另外电源部分纹波是否合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板子有问题马上想到layout的硬件不是好硬件,所谓焊盘没有花连这种可有可无的猜测,你一测便知

    我们好像一直都是全覆盖,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先不说板子问题,貌似现在习惯上软件解决不了的问题都直接推硬件问题,最后结果就是两边各自撇清自己

两 ...

当layout,硬件,软件之间无法沟通妥协时,只能看项目管理人的水平了,有时候硬件跟软件总有那么一点说不清的对错,比如滤波,如果非要硬件做到那么高的要求也不是不可,从成本等等方面来看,硬件也很委屈也是有理说不清,而软件只是多两行代码的事。
本人近期就遇到这样的问题,一个REF信号,软件上只要初始化时根据输入调整DA输出就可以了(电路调试时确定配置文件,软件初化时依配置文件设定输出),但就是要求用加法器去调整,说我们硬件没做到,的确也是没有作到,要我们做到我们也是很委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