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IS导入ICA不成功,有大神遇到过吗?

楼主(2015-08-15):
(图片)

网友A:
你的CIS配置里面,没有配置ICA功能调用器件保存到哪里,所以没法放置,自己配置下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CIS配置里面,没有配置ICA功能调用器件保存到哪里,所以没法放置,自己配置下就可以了。

我记得ICA那设置不了。我再去试试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CIS配置里面,没有配置ICA功能调用器件保存到哪里,所以没法放置,自己配置下就可以了。

多谢多谢,又试了一次,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多谢,又试了一次,可以了

请问在哪配置,怎么配置?
谢谢

网友B(2016-01-13):
引用 网友A:
你的CIS配置里面,没有配置ICA功能调用器件保存到哪里,所以没法放置,自己配置下就可以了。

您好,请问下,出现这个警告是为什么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您好,请问下,出现这个警告是为什么呢?

我按照孙海峰先生的说明文档配置了几次,还是这个警告~~~

网友:
楼主能否把具体配置的文档共享一下呢?我用ica
总是有警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您好,请问下,出现这个警告是为什么呢?

    亲 你解决了么   我也是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