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I推出DS90UB913Q串行器与DS90UB914Q解串器 请问有谁知道这两个器件的布线规则啊?

楼主(2015-08-15):
    TI推出DS90UB913Q串行器与DS90UB914Q解串器 请问有谁知道这两个器件的布线规则啊? 是需要做等长的吗,怎么分组呢?

网友A:
    RGB 可以不需要等长 但要注意干扰 时钟包地  LVDS  差分等长  (其实在没有干扰的前提走线还是没那么多要求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GB 可以不需要等长 但要注意干扰 时钟包地  LVDS  差分等长  (其实在没有干扰的前提走线还是没那么多要 ...

    谢谢你的提点!

网友:
    RGB 虽然不需要做等长,但是考虑EMC辐射问题,建议做源端端接(预留磁珠和电容),时钟预留交流端接

网友:
    RGB端接33R电阻,;LVDS加共模电感,走差分等长;时钟及LVDS包地,尽量远离干扰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