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DC AAM

楼主(2015-08-15):
大哥大嫂,叔叔阿姨们,O(∩_∩)O~
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,MP2314的AAM功能始终没想的太明白,不知道Vcomp和Vilsense是哪里来的,能否帮我解答下?
遇到了一些芯片不知道为什么没进入低功耗模式,对换芯片,随芯片转移,提高了AAM电压就好了,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什么问题。

你这个问题在电源板块提出来会比较合适哦~

楼主:
被忽视了么?找到了TI的电源的资料,可以帮助理解这个电路O(∩_∩)O~

楼主:
还有这个O(∩_∩)O~

网友:
楼主,来解释一下,我也好学习学习。

老大,你啥时候换了头像,没把你认出来.

网友:
开关电源pwm芯片好多都带comp脚和ref脚,环路反馈

网友A:
MP2314/5 是SOT23-8系列的轻载高效buck DC-DC,这个适合未发布的最新欧盟家电产品的新能耗要求.
你算是找对人了,我来帮你,不过这个需要考你的英语水平,MPS的应用资料都是英文的!

AN032_An Overview of AAM Mode.pdf

这种才叫资料!

网友B:
最近刚好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原因是故障IC,原厂回复:
至于影响或者隐患,负载调整率方面没什么影响,轻载时的输出纹波会增大些(因为轻载开关频率下降得更多了),轻载突加重载的电压跌落会增大些(原因也是开关频率下降),但影响幅度不大,且都可以通过增加输出电容来改善。

但是不知道楼主具体改了多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近刚好也遇到这个问题了,原因是故障IC,原厂回复:至于影响或者隐患,负载调整率方面没什么影响,轻载时 ...

楼主表示压力山大,2333这个最初是吧75K的电阻改成了100K,后来发现还是有一些不良。
无解,打算跟客户解释这个没办法了。
最后换了一个供应商,竟然解决了!!!!难道这么复杂的IC也有假货!!!
奇迹,总是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楼主表示压力山大,2333这个最初是吧75K的电阻改成了100K,后来发现还是有一些不良。
无解,打算跟客户 ...

不是假货是不正常IC,呵呵,总有一些批次不良嘛,就像你公司产品出货量很大,总有不良品嘛,我公司遇到的也是不良品IC,也是MPS的

网友(2019-06-12):
多谢weihuaping的风险,很有价值的资料

网友:
正好搞这个 很有用

网友(2020-01-04):
在搞类似的,有帮助

网友(2020-09-26):
正好在看AAM的东西,感谢分享

网友(2021-05-22):
    环路反馈 学习下 计算方式。好多都是参考图直接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MP2314/5 是SOT23-8系列的轻载高效buck DC-DC,这个适合未发布的最新欧盟家电产品的新能耗要求.
你算是找 ...

好资料,。。

网友(2021-07-15):
    看看别人怎么说

网友:
   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!

网友(2022-09-08):
    我刚好用到MP2314这颗IC,对于AAM的工作原理也想有更深入的理解。

网友:
    还请各位大佬们多带带。

网友:
    我的积分够不够下载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MP2314/5 是SOT23-8系列的轻载高效buck DC-DC,这个适合未发布的最新欧盟家电产品的新能耗要求.
    你算是找 ...

    谢谢分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