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请教】一个电路

楼主(2015-08-15):
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用的?想百度,却不知道百度什么关键词

网友A:
就是一个滤波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是一个滤波电路

想具体了解下,百度什么关键词呢?

网友B:
关键字
1 AD参考电压设计
2 参考电压滤波 PI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关键字
D参考电压设计
2 参考电压滤波 PI

多谢fallen!

网友:
......像是 省钱的 mcu供电电路

网友:
1.滤波,抗干扰
2.曾经遇到有些芯片内部不做这种电路,需要在外部做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关键字
D参考电压设计
2 参考电压滤波 PI

请教一下,看到地端也有接入电感,这个应该不要也行吧?求赐教~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一下,看到地端也有接入电感,这个应该不要也行吧?求赐教~

要不要,不确定。不过我一般都不在GND上串磁珠或者电阻之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