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A111AP放大器问题求解答

楼主(2015-08-15):
最近做交流小信号电流转电压的采集电路调试,如下图,将2脚接地,3脚输入一个幅度20mV左右的正弦波,设置R23=500R,增益G=1+50K/R23,即放大约100倍,输出端接的负载RL(2K)上量不到2V左右的正弦波,试了几个都这样;把+5V改为+15V,-5V改为-15V后也这样,把5脚REF脚接地也没反应,对放大器越感模糊啊~

楼主:
是否是要增加调零电路 ?

楼主:
出厂时经过激光调整,本身就很低失调电压和飘移,这个也应该排除了

网友A:
1,8脚上有没有啥波形?

网友:
5脚接个电容测试一下,REF不能空吧, 这输入信号要的是差分,你输入满足吗?

网友:
我知道了,你的2脚是不是直接接地?  如果是,问题应在这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是否是要增加调零电路 ?

官网下载的INA111AP的PSpice Model模型,谁能帮仿真下在输入电压源20MV正弦波的情况下,out端的波形 ,小弟不会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,8脚上有没有啥波形?

1,8脚的差不多也是幅度20mV左右的正弦波

网友:
按你的接法没问题,仿真可以放大100倍。另外你图片上的是8脚封装不是16脚,16脚还有一个脚连输出

楼主:
原来是买到了假货 ,正品99元一个  开始买的13块多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