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rk定位点

楼主(2015-08-17):
mark定位点如何放置,求大神告知~

网友A:
    最好是做成一个封装,或直接在板子上放置表贴焊盘,MRAK点最小直径1mm,最大直径3mm,开窗最少2倍直径。同一块板子上MARK点要一致。表贴元件面对角至少放2个,距离板边5mm以上,有工艺边除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好是做成一个封装,或直接在板子上放置表贴焊盘,MRAK点最小直径1mm,最大直径3mm,开窗最少2倍直径。同 ...

    谢谢,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