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DIY】自制usb-otg线

楼主(2015-08-17):
自制usb-otg线
现在的手机内存很蛋痛,买个16g的,用不了多久就只有一点了。买个64g又要贵很多(实际上32g的比较实用,但多数手机厂商不提供机型,特别是苹果=供应商。从最近乐视=手机公布的bom清单来看,这个内存增加个16g就120左右呀,但为什么到我们手里要加价到400左右呢?)。
星期天看了下手机内存不到2g了,原来听说otg线可以扩容,这样方便长途坐火车=情况可以用到。网上查了下otg资料,准备试作一个:

楼主:
普通usb线的接口:

楼主:
otg线有5个脚(现在的传输线基本上都有,只是管脚没有引出)

楼主:
otg线实际就是多了个判断管脚 将此脚和地相连即可

楼主:
看明白otg关系后,准备好pcb修理刀或美工刀 胶带 热熔胶 usb线 usb母头(很多废弃的板上有) 就可以准备动工了

楼主:
1 用刀割开usb头 看到里面的5个焊头 只有4个头有线 其中一个空的 将空的连接到gnd

2 焊接好usb头和usb母头

3 热熔胶固定(绝缘胶带固定不了,使用当中容易脱落)

楼主:
看别人作出来的挺好看 自己diy出来有点丑

网友A:
黑胶布换成热缩套管没准能好看一点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黑胶布换成热缩套管没准能好看一点哈哈

热缩套管附近5金店没有 用热熔胶然后缠上的胶布 还行 就是不好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