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中如何添加器件箭头引脚

楼主(2015-08-17):
看了杜老师的原理图,如下图框选所示,射频中的pa有个pin是有箭头的,如何添加呢

看了下pin的编辑,没有找到这个箭头的type

网友A:
这个和shape没关系,是类型为输入input就有这个箭头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和shape没关系,是类型为输入input就有这个箭头了

实验了一下,没有出来,还有别的地方需要设置吗

网友B:
进入编辑器件库, 设为input ,更新一下,就OK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进入编辑器件库, 设为input ,更新一下,就OK了

OK,更新以下就行了~~~谢谢各位解答

网友C:
类型为输入input就有这个箭头了
调入原理图之后会显示箭头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类型为输入input就有这个箭头了
调入原理图之后会显示箭头

已经解决了,谢谢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