讨论电源串联2个电容作用!

楼主(2015-08-17):
   各位讨论下这串联电容的作用?

网友:
谁设计的电路,麻烦出来解释一下。

网友:
串联电容有两个目的,一是增加电容的耐压,一个电容可能耐压不够。另外一个就是要过短路测试,当一个电容短路后,整个电路并不会短路,不会损坏电路和电源。 如果你的产品没有这个测试要求,和你的电容的耐压比输入的最大电压大,那就可以只用一个

网友A:
增加耐压吧,是不是用在高压上,但现在工艺高压电容也容易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瓜娃子,乱画图

 这个电路一定有作用的 ,具体我了解过国内很多不会这么做 ,并且很多工程师都不知道什么意思, 但国外的产品很多都有类似电路  只是参数不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增加耐压吧,是不是用在高压上,但现在工艺高压电容也容易做

不像高压,看并联的钽电容就知道!!

网友:
简单理解,两个当一个用

网友:
我是不会这样浪费电容的

网友:
不要以为别人是刻意为之的 也许只是别人犯了个小错误而已。 设计者也是人 不要人肉了  大家体谅他吧

布拉斯基哥哥宅心仁厚啊~!T_T

网友:
我瞎猜看,一般电容串联是提高耐压。看电解电容是25V/3300uF的应该是个大电源。2个电容串起来的电容量=0.09090uF,或者和串联没有关系或者有关系,滤除这个1uF电容滤除的波段和0.1uF滤除的频率波段。。。。为什么不并联呢,不知道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