找一个铝电池转3.3V芯片,各位帮帮忙。。。

楼主(2015-08-17):
找一个铝电池转3.3V芯片,输出电流能达到3A要求,有没便宜又好用的IC,求介绍,谢谢

网友:
锂电池的电压时多少,供电能力呢? 转换效率呢,纹波要求呢?你这写的太简单了,别人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!你也可以直接去TI或者凌特的官网找

网友:
TI确实有很多这样的片子 不过价格一般都不便宜  可以尝试看看MPS的片子 他们家的价格做得比较低

网友:
目前我就在用,12V转6V,3A,验证可行
MP4423HGQ

网友A:
我现在需要用到一颗单片机 :1 工业级
O 资源丰富,大概总体管脚100多PIN 吧
3 一套SPI总线
4 多串口 至少4个或以上UART

有知道的朋友帮忙推荐一下,谢谢大家的帮忙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现在需要用到一颗单片机 :1 工业级
2 IO 资源丰富,大概总体管脚100多PIN 吧
3 一套SPI总线

STM32F系列的一大堆,你可以去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现在需要用到一颗单片机 :1 工业级
O 资源丰富,大概总体管脚100多PIN 吧
3 一套SPI总线

M3,ARM的,看看

网友:
电流这么大,便宜不到哪儿去。。。。。

去踢哀吧,输入电压6~10V的就可以,不要找30V+的,压差太大了并不好,价格也贵。